联想 sl410 不开机 申请转正

楼主(2011-10-14):
联想 sl410  不开机   待机电压0.125接着掉到0.65,反复几次开机到0.280,全部都是自动的,3V 5V 电压正常,1.05V 1.5V 电流在0.280时都有,cpu供电 0,9V ,在论坛上看到别人的维修经验,于是测量cpu周围的电路,在结合图纸发现u9的第一脚接地,看图纸上是3v,于是测量相关电路发现与此三伏相关的地方都有短路,( PQ47的S级   IO的11脚  isl6266的48脚 如图

),于是通过局部加电法,借入3V电,触摸各个芯片看是否有明显发烫的,发现是与cn27相连的小板发热较高,于是测量小板芯片周围发现有一贴片电容损坏,摘掉后,正常,3V电也正常输出了。 之后 io重新焊过,cpu供电芯片,加焊过,CPU供电管理芯片为ISL6266AHRZ,测其20脚VIN 19V正常,测44脚 VR-ON 3.3V 正常,测22脚 VCC 为5V , 等待无结果后(论坛回复),找来一个cpu供电芯片,拿风枪吹了好一会,(无铅的,不好弄),好不容易焊上了,加电看看,isl的供电全没了,看来换了一个坏的,没办法,又把原来的换回去了,每次加电,开关处的灯都闪,怀疑io中,在坏板里找了一个io,奋斗了一个小时,焊上了,加电,电流跑到0.6以上,可能好了,于是找来屏,接上,看电流跳变,一路直上,logo终于出来了。装机测试,没发现其他问题,就叫客户来取机器了。

网友:
LELO

悠澜客 -10

网友:
讲解狠详细

网友:
很好很详细

网友:
分析的很清晰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