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X11不开机。求教下

楼主(2011-10-14):
这本子上次我修过。。故障是开机花屏后黑屏。外接VGA显示器开机使用都正常。论坛的兄弟们说是显卡虚汗。我加焊后正常。。。3个月后。现在的故障是开机无现实。。外接显示器也没现实。拆开。看图纸。如下图。SC452  EN有3.3v..fb+有1.25V。。fb-是0v..12脚vrm3_CPU_PWRGD输出3.3v.就是1脚clkin输出给时钟芯片CLK3_PWRGD只有0.2V..电阻R135一端是3.3V。另一端接1脚就是0.2V..SC4521脚对地阻值是2.74K。没短路。。这是SC452坏了吗???直接去掉R135把3.3v接到1脚可以吗?

网友:
楼上是什么意思?

网友:
把引脚挑起来或把芯片摘下来看看

网友:
不可以取下的

网友:
不要乱修,看为什么没有PG。

网友:
看时序图这个信号是SC452发出给时钟芯片的pg信号、让时钟工作的..应该和VRM3_CPU_PG同时产生。。就是不知道为什么没这信号。。还有直接连个3.3V信号过来可以吗?

网友:
芯片内部的PG输出是开源输出,当芯片工作不正常时,就不会发出PG信号,会通过内部MOS管,强制拉低1脚的电压,加个电压上去没用,照样会拉低,还有可能引起芯片内部发烫或者引起3.3V输出保护,,,

查找原因,为什么没PG输出,,!

网友:
SC452工作条件都有了阿.EN,,FB+.POWGD.基准电压都有了..难道是时钟芯片拉低的??还有什么条件能拉低电压呢??求教..

网友:
我顶在线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