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基G2000WD 半小时黑屏

楼主(2011-10-14):
今天 收到一台明基G2000WD 最开始是半小时黑屏后一直闪,后来加焊后半小时才黑一次。不知道是灯管还是电源板?新人请教!对了电源板是一体板

网友:
应该是电源一体板吧,看看电容有没有爆的,有的话换上去就OK,没有的话查高压部份了

网友:
灯管可能坏了,换灯管吧,,

网友:
偶也不知道什么情况 和楼主一起关注啦

网友:
电容这些没问题,第二次加焊一体板现在能用上两小时没问题,再测试看看

网友:
这种情况最好还是换个灯管!

网友:
我也遇到这个情况,一个明基显示器,每天早上开机时候半小时左右就黑屏,但是灯管都换了,还是那样,我用这个机器的板子连接别的屏没有问题啊。难道是我灯管没换好 啊

网友:
此种情况为高压块性能不良,只有代换高压条,或更换高压块

网友:
用高压条代换呗,用ATX电源试试灯管是否坏。一般情况是高压问题。换个通用的高压条就OK 。

网友:
这种问题一般都是高压部分的问题,灯管原因很少是半个小时才灭的。

网友:
不稳定 改高压部分吧

网友:
再不行的话.换代用灯管测试.排除法.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