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收到一台大水牛HL19W 开机会闪屏

楼主(2011-10-14):
今天收到一台大水牛HL19W  开机会闪屏  电源板有电流吱的声音 刚开始发现一个电容鼓起来
换上去还是一样的一样是回闪屏  ???

网友:
这个换通电电源板吧,比较快

网友:
还有没其他的方法呢

网友:
估计是电源板的事情。有时候是高压方面的问题。不一定都是滤波所产生。

网友:
只换一个有时候不行,要换几个,有的会漏电的。

网友:
问题还是在电源板上面.仔细查吧.

网友:
把可疑的电容 全换了  估计是漏电引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