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天逸80A花屏

楼主(2011-10-14):
联想 天逸80A花屏 ATI 显卡 内接外接都花 换过两片全新显卡 还是花 显存也换过一遍了 还是花 不懂是哪里还会有问题
显卡

网友:
板层有断线了吧!

网友:
跑下线路 A卡的比较少坏 看不是 屏 或是其他问题

网友:
显存可能性大哦

网友:
可是显存也换了一遍了啊 实在想不出还会是哪里坏了

网友:
这个机子我也有一台 摔过了 现在问题是系统装不进去 换了好多东西 还是一样的 麻烦啊 还仍在那里好长时间了 客户也没有来拿

网友:
显卡外围电路有问题吧

网友:
看看显卡背面和周边的电阻

网友:
刷下BIOS试试,有时候BIOS程序损坏也会导致花屏的!

网友:
你先确定一下屏和屏线 完了以后再查一下显卡的电路
反对楼主:
5.0
wayne446
反对楼主:
内接外接都试了,说明不关屏和屏线的事,那是完全不同的显示通道

网友:
老实说我真的肯定讨厌修花屏的故障。。

网友:
A卡坏的可能性很小的,查一下其他的原因咯

网友:
内存替换一下试试

网友:
看看周边电路 有没有掉件 还有就是 换的间对不对

网友:
是不是显示屏和屏线的问题啊

网友:
天逸的机子就爱怪毛病,上次那个F31也弄的我哭,最后还是换板,不好修就别浪费时间了,挣点钱不容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