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6310笔记本在XP下用快捷关机关不了!

楼主(2011-10-14):
HP6310
笔记本
在XP用快捷关机!关不了啊!系统也重做拉!请高手指点!
笔记本

网友:
换个系统盘试下

网友:
它需要安装驱动吗?

网友:
有些本要装快捷键程序的

网友:
一般都要安装快捷键驱动的,否则不仅是键不管用,无线上网都不一定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