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示器一半边花屏怎么修?

楼主(2011-10-14):
显示器一半边花屏怎么修?

网友:
一半花,估计屏有问题,,

网友:
这个是屏坏了 你看下屏的电源板啊,有没哪里掉东西了,或虚焊了

网友:
一半花...屏线.接口..屏电路 TAB..一个个查

网友:
我也有一个,返厂修答复屏坏

网友:
屏坏了就扔之,修好的几率很小,你那种问题就是凭挂咯

网友:
基本上是屏上的逻辑板的问题。

网友:
这种大部分是屏挂了

网友:
是怎么花 上个图看看

网友:
屏的概率高点,当然先看看是不是屏线

网友:
是齐的一半边还是无规律的啊,要是无规律就是屏坏了,要是齐的就是逻辑板坏了

网友:
屏坏的肯能很大    搞屏线不好就报废

网友:
我遇到过,屏坏了

网友:
屏坏可能性比较大

网友(2011-11-13):
我碰到过,逻辑板上的电源问题,修好了。

网友:
一般先换屏,坏屏再研究。.............................................................................................................................

网友:
            有可能是主板的电容落液了 屏的可能性大些

网友:
一般是屏坏了

网友:
多半是屏的问题哦,仔细看一下背屏电路吧

网友:
基本上你换一下屏线不行就判死刑了

网友:
屏挂了
大多

网友:
一般都是屏线吧,你的是不是双屏线的啊 ?

网友:
上个图看下啊

网友:
这种现象就可以直接给屏定死刑了

网友:
有没有准确判断是屏的问题,还是屏板或屏线或驱动板问题引起花屏的方法,有的麻烦发下,先谢了。。。。。。。。。。

网友:
试试修逻辑板,死马当活马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