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一键还原精灵把系统备份完了报错是怎么会事?

楼主(2011-10-14):
用一键还原精灵把系统备份完了报错是怎么会事?
一键还原精灵装机版

网友:
嘿嘿我也在问这事去我的帖子看看吧,里头有几个师兄或是师姐说了一些原因不知道能不能帮上忙哦

网友:
ghost容易報錯問題
1.intel系列南橋不良容易無法ghost或ghost完無法啟動
2.775系列CPU座虛焊
3.單橋虛焊也會

网友:
软件没误的话,桥片的可能性大

网友:
你说的太笼统了,报什么错误,在哪个时候报错,什么状态,什么代码,

网友:
硬盘有坏道吧

网友:
具体报的什么代码? 然后再确定是什么问题拉

网友:
楼主 写清楚点 代码多少

网友:
这个问题我遇到过是硬盘有坏道.

网友:
大概是 最后一个分区大于100G 。
最好是硬盘 所有分区都小于99G 。

网友A:
硬盘内存都有可能~还是要看代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