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F40保护隔离电路烧坏,修复后不出CPU核心电压

楼主(2011-10-14):
联想F40机器,送来时严重短路。拆机,是仁宝LA-3062P板子,发现保护隔离电路两P沟道场管严重烧坏,而且烧到里层电路板去了,去掉场管后,仍然短路,就挖到里层电路板去除短路。换上新的场管后,B+电压出来了,待机3V 5V也有了,但待机电流是0.05A(觉得有些偏高),触发开机后电流上至0.35A,2.5V、1.8V、1.05V依次有啦,但就是CPU核心供电没有出来。CPU供电芯片为MAX8770,查工作条件:19Pin/25PIN供电有5V,38PIN开启信号 SHDN只有1.68V(正常应为3.3V),8PIN有19V,11PIN 基准没电压,pWRGD有2.2V,CLK_ENABLE#为0V。很明显,SHDN信号偏低,我接一个22K上拉电阻至3.3VALW以拉高SHDN电压, 这样CPU核心电压就出来了1.2V,REF电压也有2V,但就是CLK_ENABLE#没有电压,不知CLK_ENABLE应是多少伏才正常,特向大家请教应往哪里查呢?
其实描述归结到底就两个问题:1.待机电流是0.05A(觉得有些偏高)
                                               2. 38PIN开启信号 SHDN只有1.68V(电压偏低)

网友:
待机电流是0.05A(觉得有些偏高)
有谁修过这机的,给力啦!!

网友:
CLK_ENABLE#  这个电压1.5V

网友:
0.5   有短路吧。一般是0。2

网友:
LZ
CLK_ENABLE#
这个信号是低电平有效
而且是VCORE正常产生后才有的
仔细查查SHDN信号吧

网友(点评):
SHDN信号是由EC的VR_ON经0欧电阻过来的,VR_ON一般是由各路辅助供电PG汇总给EC后发出,但这板好像不是呀?也不知道EC要满足什么条件才会正常输出VR_ON呢?

网友:
没有基准证明没有工作  查下工作条件都满足吗

网友A:
大哥能教教你是怎么加个22k电阻上拉的吗,是原来那个打穿了你更换还是如何?

网友(点评):
就是在38脚加上一个22K电阻,电阻另一端接上3.3V就行啦

网友:
平时遇到SHDN电压偏低的,都是加个上拉电阻提高电压,就正常能用。
但这次怎么会不行呢?
CPU核心电压也正常出来了,但就是CPU无法工作。
会不会是MAX8770损坏了呢?可惜手上又没有代换的IC

网友:
这板有两个问题:1.是待机电压0.05A偏高;2.SHDN电压1.68V也偏低。
这两个问题,不知先查哪个呢?又或者两个问题,会不会是同一原因引起的呢?

网友B:
没有基准肯定不对,查max8770工作条件。工作条件都具备的话,更换max8770再试。

网友:
笔记本待机 电流一般是多少啊?敬请会答

网友(点评):
不同的板子一般待机电流都不同的,仁宝的板子一般是在0.02-0.03A

网友:
引用 网友B:
没有基准肯定不对,查max8770工作条件。工作条件都具备的话,更换max8770再试。

38脚加上拉电阻后,基准电压就有2V,CPU核心电压也出来了,应该不会是MAX8770坏吧

网友:
CLK_ENABLE#0V是正常的。

网友(点评):
CLK_ENABLE#一直都是0V吗,还是有跳变信号进入时钟IC的?

网友:
我觉得你还是把那个开启电压修出来,看看能不能解决问题。8770这个芯片用的还是比较多的。

网友:
是低电平开启的吧

网友:
8770的第八脚电压是19V,爱断线。你查一下。

网友(点评):
8脚没有断线,待机时就有19V

网友:
SHDN信号是由EC的VR_ON经0欧电阻过来的,VR_ON一般是由各路辅助供电PG汇总给EC后发出,但这板好像不是呀?各路辅助供电正常后并没有发送任何PG信号给EC,也不知道EC要满足什么条件才会正常输出VR_ON呢?

网友:
我已另开一贴,
帖子也已重新更新了资料,
要回复的朋友,请移步!
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460852-1-1.html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大哥能教教你是怎么加个22k电阻上拉的吗,是原来那个打穿了你更换还是如何?

请问那电容是拿胶贴在板子上吗?不然怎么固定呢?你是自己外加的他没有沾锡点呀。拿胶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