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G W1942S 的显示器,怪病求医.

楼主(2011-10-14):
一台LG W1942S的显示器,开机一会就不亮。单独点屏没事,看到驱动板上有个A1241 中间脚有些烧黑了。点亮时中间脚为5V,显示器来后为2。4V 而且此芯片很烫。论坛上不少朋友就这是通病,这个芯片爱坏。是个NPN的三极管,但找了几个换上无果。换上后电压出来5V但白屏,特些来请教大家此三极管应该用啥代替。 原型号的根本找不到,在线等大家支招。谢谢。。。

网友:
直接短接给屏供电算了.

网友(点评):
短接了,白屏

网友:
楼上说得对,可以直接给屏供电,(注意看屏是几V供电哦)只能开关背光灯,没什么问题。

网友:
我短接了好几块都好了,这个管子坏还会出现灰屏,屏一下由白变灰等现像

网友:
以三极管通常命名方式,代A字的应该是PNP管。A1241   -50 V     -2A

网友(点评):
谢谢兄弟,我试试。

网友:
小小白 啊。  不会。学习下

网友:
如果直接给屏供电,还是白屏,说明驱动板还是有问题的。

网友:
A1241.不是NPN.如是三极官。哪就是PNP的。用A940的可以代换

网友:
谢谢大家的回复,俺应该改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