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L2261WD不开机维修一例

楼主(2011-10-14):
今天接客户报来到台机说按指示灯没反应。不通电,拆机查接口供电本应该5V结果只有1。8V, 拔掉驱动板一测又5V   直接怀疑电源一体板问题,马上查电源管理芯,各脚电压正常,目测板很新,这台机出厂10年3月,
最无语,财测次极输出,依然无问题,一接驱动板又一样,   此屏是LED的背光。  根据经验一般驱动板很少出现负载过大。所以开始怀疑升压部分,于是一个个测升压部分管子,发现一颗标SR250的二极管短路。于是拆下,直接再上驱动,可以开指示灯,短路二极管是负载升压电路,找完所有坏板没有标有此管。于是查SR250PDF 文件,找一个与此参数相近的SB265换上。然后开机,一切正常。修复成功,

网友:
维修思路很好,代换元件不含糊,不过参数相近,那翻这个管子资料也得幸苦半天吧

网友:
上张图就好了,LED现在修的少

网友:
能上个图就给力了  让我们也看看那二极管再哪个位置

网友:
由于没相机,所以这次没上图,下次再上图哈,

网友:
更正,因为该机是LED屏,所以没有升压电路,这个管理是LED驱动电路的供电整流二极管,17V电压,另一路是5V供电,一共四只,17V二只,5V二只,开机电源指示灯不亮,发现17V的二只二极管SR520有一只短路了,从旧板上拆到SB560代换,发现管温太高,后把5V上的SR520拆到17V上,用SB560装到5V上,四管温升正常,试机一小时,无问题,交于客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