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31 不跑马,,,各路电压正常

楼主(2011-10-14):
小弟今天修了一台机,,,X31  刚开始是无待机3 5V 换过1631和3V滤波电容后,,待机正常,可触发,,,,但触发后电流到1.3A后不跳了,,,不跑马,各路电压都有,,,其中CPU辅助供电1.1V应该也是正常的,时钟有,复位也有,只剩下BIOS了,,,,大伙帮忙分析一下,,,,南桥触发后很烫

网友:
1.8v没有吧?

网友:
开机后电流到1.3A不动,,,,不跑马,南桥非常烫手,,,后查资料有人说VCC1.5不出南桥会烫,,,,,我检查有VCC1.5V

网友:
刷个BIOS试下

网友:
电压都正常的情况下,我一般都是先刷BIOS。你自己考虑啦

网友(点评):
是个好思路 好方法

网友:
初步判断SB坏,,,,,,,,,电压都正常,电流上到1.3A后SB非常非常烫手,,,,准备先换南桥

网友:
诊断卡跑什么 安全芯片插上没有

网友:
南桥内部短路吧!

网友:
安全芯片插上也一样,是否为换待机3V电容不合适会烧南桥,没那么巧就会坏南桥吧!那个待机3V电容到处都找不到,后拆了一个差不多的电容,就上排后面的一个字母不一样,换上去待机非常正常,刚开始开机后一直重启,后来不重启了就出现这种情况了

网友:
换南桥吧我前几天修了一个也是南桥烫换了就好了

网友:
电流到1。3那么高了   还不跑码    推测应该是有短路存在  楼主若是有心  可去打下南桥的阻值 看看能不能有什么发现   从而对此次维修更有把握

网友:
换过南桥,电流到0.6A还是不跑码,后来电流又到0.8A ,后检测为CPU核心供电偏高,,到1.45V,两个上MOS管中的其中一个MOS管G级为1.7V,而另一路的一个上MOS管G极为1.3V,也就是说不正常,CPU电源芯片是ADP3205+两个协控IC,那三个换来换去还是那样,没办法了,哪位有经验的说下,是怎么回事,,为什么会造成CPU核心供电一路偏高的现象??搞了半天头都大了。

网友:
没遇到过这么犀利的问题

网友:
南桥太烫应该就是挂了可以测下背面的电容啊,先找料板换一颗呗,不行再刷个BIOS

网友:
建议在换个南桥    修好没 给大家说一下   到底是什么坏了

网友:
换过南桥了,电流正常了,开机到0.6A,但还是不跑码,,,,后来越搞问题越大,,,,,,,没修了,,,,,,真失败,,

网友:
我也遇到了是asus的故障是3v5v51020坏 和北桥的6227坏,修好后妈的电流到1a不动了,换了全新的南桥 北桥依旧*脏话*气死了,asus的烂机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