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普生 LQ-1600KIIIH 打印故障

楼主(2011-10-14):
打印时出现故障,响五声,所有的灯同时闪,请问是哪里的问题?
问题

网友:
打印一会儿出现响五声故障,有时打印多行才出现故障,用的A4纸打的,滚轴上都打有字上去。请高手们指点一下

网友:
打印头排线的问题

网友:
用万用表量下打印头排线,是否有断的,如果没有断的,从新插拔下试试,或者看看打印头,是不是头的问题

网友:
是不是字车没油卡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