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版显卡是集成的!进入pe花屏死机!

楼主(2011-10-14):
问一下是集显坏了吗!

网友:
你加个独显试一下,不就知道了吗

网友:
驱动的事吧,进PE是要加载一些驱动的

网友:
PE有的加载驱动会花屏的。你也可以换内存试下。

网友:
显卡内存都换了在装系统时也画屏死机如果集显坏了是不是很麻烦

网友:
如果没有上独立显卡,花屏的现象可能是内存故障或者是集成显卡的桥芯片虚焊或者损坏。如果上独显后仍然存在问题,建议你先换个好一些的电源测试。

网友:
集显花瓶 看看内存

网友:
最大可能是北桥有问题了。。。。。。。。。。加焊试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