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T400

楼主(2011-10-14):
为什么这款机器上电很奇怪,拔掉COM电池后要上两次掉两次才亮机呢?

网友:
可能是BIOS问题 自检出问题了 正常掉一次电  新手哈  不过最近修了几台T400 貌似都是刷BIOS就好了  可以试试

网友:
正常现象  ,插上cmos电池 ,正常关机就好了

网友:
正常的,不影响使用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