升技KN9主板不跑码故障求助

楼主(2011-10-14):
一台升技主板插上5000+ CPU和二代内存不跑码测量CPU时钟没有电压 VTT1.2 只有0.8V左右 其他正常内存无时钟电压其它都正常求解决办法

网友:
VTT 在AMD的板上是只有0.8V 时钟也是桥给的 单桥的你可以用风枪加热下看 能不能跑,估计是桥空焊

网友:
查一下CPU 電源IC有沒有發出PG信號,其它RST信號是否正常

网友:
vtt不正常。。现搞上这里的电压~~~

网友:
刚才用手压了一下桥和板子跑了一次码然后关机又开就又不跑了

网友:
那就是桥空焊吧  加焊他没商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