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HP G4 图纸 故障没声音

楼主(2011-10-14):
求HP G4  图纸  版号DAOR23MB6D0     有的 麻烦传下  急需!!!!  谢谢

网友:
机器太新了   我手里没有啊

网友:
楼主的症状是不是可以在控制面板里看到有驱动和声音高低波形,但还是没有声音,我碰到好多了,到现在没有解决过,和楼主样也要求高手解答.

网友:
是  我的 插 麦 都有声音  就是 喇叭没声音   喇叭没坏 怀疑功放  所以搞图纸   没图 也不知道折腾了

网友A:
你可以直接下载功放芯片的图纸参照就可以了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可以直接下载功放芯片的图纸参照就可以了啊.

有弄过 但是 找不到找个PDF

网友:
楼主,你装的是XP吧··驱动不对,可以联系我QQ317535803 给你XP驱动····

网友:
能找到硬件就先换个系统看看

网友:
要不我把我的拆了吧 给你看看   {:soso__11416605432188752612_3:}

这么新的机器 图纸是很难找到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