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华硕PTGD1-LA 时序问题

楼主(2011-10-14):
其实这个是续我上个贴的,那个问题已经告一段落,所以发新贴请教。

这板原先是12V短路,后查是上管和钽电容短路,处理后,VCORE还有8.9V的电压,再查是一驱动管坏了,换后,VCORE变为0V了。

现在的情况是:
复位灯长亮,没有时钟,真假CPU都一样,复位针脚有3.3V。
个人思路分析,不知道这个板是不是要上CPU才能复位,而上了CPU又没有供电,查电源管理芯片ADP3180,发现11脚EN有差不多1.2V,应该是正常的,10脚VRMPWRGD无电压,其直通南桥,另外有一上拉电阻到+3V。
这下麻烦了,不会是南桥挂了吧?
图纸分析,连时钟电路都是要先有VCORE才开始工作的,这个板真的很让人郁闷啊。

现在的是问题是:这个板是不是要上CPU才能复位?

网友:
时钟都没有,哪来的复位呢

网友:
这板现在解决时钟和复位问题了,上CPU可以跑码,跑到E5就停了,刷BIOS后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