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815e主板不上电,按压cmos电池能开机

楼主(2011-10-14):
(无正文)

网友:
问题描述的不是很清楚,还是蒙了。

网友:
插上电源,主板指示灯亮,按电源开关没有反应。一只手反复按电源开关,一只手反复按压coms电池,有时就正常启动

网友:
有的老主板CMOS電池沒電是開不了機的

网友:
换了新电池也一样

网友:
那你看看BIOSS电池附近有没虚焊的东西,你按得时候可能主板也动了呢?

网友:
本人一同事有一块华硕m3n78-am主板,正常用一段时间后,关机后再开机启动不了,插电,主板电源指示亮,按开机按钮,没任何反应,最小系统(只上cpu和内存)启动,还是一样,只有反复按压coms电池的同时再按开机按钮 ,有时才能启动,最近已经发展到插上电源开关,cpu风扇、显卡风扇就转了

网友:
部件有虚焊的    coms   周围     还有南桥旁边     好好查查

网友:
说来也奇怪,每次遇到这样的故障,我同事把电脑抱到修理部插上电,开机就正常了,抱回家也能正常使用,但过一两周,又是老故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