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个问题一直不明白,请教大家

楼主(2011-10-14):
有个问题一直搞不明白,求助大家。
上图中假设PR192右端接地,PQ56的G级为几V电压,为什么。VA2为19V。

网友:
VA219V是接开关上管上的。PR192还是原来电压因为电容会储能两端电压还会储能后面电阻10K呢已经不小了。

网友:
搞电路设计的?

网友:
那VIN怎么产生的?联想旭日410M的机器。产生不了VIN

网友:
应该是VA2减去PQ55的E B极压降后,通过PQ55B极内电阻和PR192的分压值

网友:
谢谢楼上的,搞明白了

网友:
哪来的无边,你花眼了

网友:
电路 要自己体会  看的多了 就好啦

网友:
不是普通三极管,内有电阻。换的时修,不要搞错。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还是无边牛叉

这个被你发现了   我现在才看见   可能昨天太累了

网友:
我是新手,还不懂,还看不明白 ......

网友:
新手不太懂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