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540的机子雷击的问题

楼主(2011-10-14):
有台HP 540本本  前几天被雷击了  拆开来 看  南桥烧坏 了  网卡短路了  。把南桥换了  网卡换了   有电源灯亮 但是CPU  跟内存供电还是没有   经检查 北桥阻值也不对   就拆下来  换了北桥   哎  CPU  跟内存供电终于有了  以为就行了  装上CPU  内存   都有电压  但是还是没显示    老是开机 重启  关机 也重启    EC 也还过  请问有那个高手  遇到过这个问题  电压现在都正常  就是没写过BIOS

网友:
那就再写遍BIOS撒,反正换了那么多了!

网友:
显卡还查了啊

网友:
悲剧的雷击一大片啊 这玩意我觉得供电还是要查一查

网友:
你刷个BOSS    查一下时钟看正常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