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d430不跑内存

楼主(2011-10-14):
一台DELL D430的机子,开始是1。05V参考电压短路引起的大电流,大电流修好后,能正常触发上电,但只能在BIOS上面能打到波,闪一下就没了,然后电流停在0。5V几秒就掉电,北桥和BIOS都换过了。不知会不会是CPU因为短路时被烧坏了,这个CPU是板载U7700的,要是它坏了就麻烦了,哪位遇到过呀,指点一下。

网友:
CPU坏蛋几率比较小  好好查查外围电路   显卡  内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