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过内存

楼主(2011-10-14):
今天一客户拿来板子,说是点不亮,拿来插上诊断卡,跑EOOO,主板是华擎G31的,内存换了,用新的CPU也一样,bios刷过,首先是供电、时钟,内存各种数据值(包括核心电压、参考电压、系统管理总线、各数据线盒地址打阻值)都比较正常,I/O也更换过,南北桥已经加焊,症状一点都未改变,请各位高手指点一下,

网友A:
我也修过同样的板,北桥虚焊了,从做就得了

网友(点评):
有些道理

网友(点评):
是同样的板子吗?还是同样的问题?

网友:
打阻值正常不代表它正常,通电测测电压,波形。

网友(点评):
明天去试试看,也许会有新的突破

网友:
台式机的主板,不要花太多的精力搞了。换个得了

网友:
是不是南侨有问题啊

网友(点评):
估计跟南桥的关系不是很大

网友:
测测内存插槽238脚  3.3v有么

网友(点评):
当然是正常的

网友:
现在主板坏了就换,没有什么好修的

网友(点评):
客户愿意花几十元修,换个主板要贵得多,我也巴不得他换新的

网友(点评):
《现在主板坏了就换,没有什么好修的》 你换一块新的去拿货你只能攒二三十块,不如修好收他四五十块,等以后坏了他自然也会来找你的,到时再换也不迟

网友(点评):
这位黄大爷说得好,呵呵 现在就是利益优先

网友:
你说的重做是重新植球、换桥 还是加焊?加焊过两次一样的故障! 换桥的话,客户说没有什么价值

网友:
北桥芯片问题,加焊一下,试试

网友(点评):
如果是北桥问题,估计要更换了,以为加焊几次,故障依旧!

网友:
主板的我一般都是重新植株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也修过同样的板,北桥虚焊了,从做就得了

忘记了,应该也有同样的板,同样的问题肯定有,我都是直接从做,不然每天修十几块主板那里有时间。。。

网友:
我看  这个情况可以换个新的了

网友:
恩,给客户换新的,你把旧版放你兜里在慢慢研究,我的直觉告诉我,你的这个板的问题应该不太

网友:
如果真是桥虚焊,换桥就不值得了!

网友:
观望.....等答案

网友(2012-05-07):
需要注意细节,有时问题不是很大,是我们自己修的太深了

网友:
用风枪吹一下内存槽旁边的一排小电容和电阻

网友:
直接干桥,

网友:
重新植珠下北桥

网友:
是啊!台式机的主板没有不要换桥的,换块新的得了,又不贵啊

网友:
台式机的主板没有不要换桥的,换块新的得了,又不贵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