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IN这个信号是什么意思

楼主(2011-10-14):
ACIN这个信号是什么意思,有什么作用,请各位大侠指教一下

网友:
适配器输入
一般用于检测适配器存在

网友:
电源输入端

网友:
EC收不到就发出ACOFF断开适配器部分电路。好像也许美笔可能是这样

网友:
适配器检测信号

网友:
检测适配器是否存在的信号

网友:
谢谢各位大侠指点

网友:
这信号是EC 用于检测适配器的

网友:
电源适配器检测信号 ACIN=AC IN

网友:
中文,交流接入(适配器)。

网友:
电源适配器输入检测信号,不正常引起不触发。

网友(2015-06-26):
适配器插入检测 ACIN高  ACIN#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