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C466

楼主(2011-10-14):
    联想C466不开机 故障现象上电开机不反应,准备拆机看看!这款机有没有什么通病啊 !谢谢

网友:
显卡问题居多 如果加电不显示的话

网友:
电流跑到多少?这个机器是独立显卡版,显卡门的机器,呵呵~

网友:
独显的机子吧  显卡门的机子

网友:
这个机器的通病就是显卡了。其他没有什么通病吧。

网友:
你倒是未胜先虑败啊

网友:
我 昨天 也 修了 个  旭日 C465A   8400独显    修过的      我 重做 就 OK

网友:
这个机器的通病是显卡

网友:
如果是不开器,首选SB。这也算得上通病。

网友:
看电流可以确定是下是不是显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