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问:断电的原因有哪些?不算温度原因

楼主(2011-10-14):
很多都是不亮机不掉电原因是加电没过。可为什么会掉电我一个原因也说不上来。。教教我,谢谢大家了

网友:
上下供电驱动管。供电芯片虚汗。很多问题

网友:
有些机电压小了点也会掉电,最好调大一点!

网友A:
过流。过压,欠压,过温

网友:
饼哥都出手了,已经说的很清楚了

网友:
要说清楚有显后掉还是之前掉
个人看法不要把无显掉电当作故障现象去查 很多机器不亮机都会掉。
它是标不是本

网友:
有些缺电压会掉  有些没上cpu会 掉

网友:
终于找到这贴了,谢谢几位大哥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过流。过压,欠压,过温

熟记饼哥八字真言

网友:
欠压   短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