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60不触发IBM实在开机实在太绕了,熟悉的高手帮忙

楼主(2011-10-14):
如题,待机0.02A,应该正常吧,3V,5V,1.5V都有了,MPWRG 3.3V,U61正常,并且-PWRSW_H8为3.3V按开机
后有跳变,但是U61,20和74脚S3#和S5#无电压,是不是南桥坏了,现在还不敢换,想问下还有没有哪里没查的,
各位帮帮忙。

网友:
上图来看看

补充内容 (2011-10-16 09:34):
就是电路图啊

网友(点评):
上什么图啊,兄弟

网友:
你可以测一下南桥周围的电阻啊,

网友(点评):
是测对地阻值吗?

网友:
这个可以看看南桥旁边的那个晶振

网友(点评):
32.768波形很漂亮

网友:
T60  IBM 不开机 要查的信号实在是太多了

网友:
看下南桥供电满足不

网友:
待机还有一个1.8 1.05的电压

网友(点评):
应该正常了 吧,MPWRG都正常了。

网友:
高手们帮帮忙啊,在线等。

网友:
现在就是想问下是不是换南桥了,帮个忙啊,下次有好经验我也发上来啊分享,向这样子没人回,我也失望了。。。。。。

网友:
如果南桥的SUS供电都正常,RTCCLK正常,MPWRG正常,BATLOW#为高,那就换呗

网友:
IBM机器的抬高SLP信号是和PWRBTN#无关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B:
那么老大,H8开关能跳变,H8还要查什么信号。

此机器中南桥只要满足上述条件就应该抬高SLP信号了,与H8无关 与PWRBTN也无关, 不要折腾了。实际上此机中SLP信号可以说是由PMH来管理的

网友:
没按开机之前南桥就已经发出了SLP信号寄存在PMH芯片里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此机器中南桥只要满足上述条件就应该抬高SLP信号了,与H8无关 与PWRBTN也无关, 不要折腾了。实际上此机中 ...

但是SLP信号没有被抬高,而且你说的几个条件我查过了,PMH上面SLP信号没有抬高,那么是不是基本上就是南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但是SLP信号没有被抬高,而且你说的几个条件我查过了,PMH上面SLP信号没有抬高,那么是不是基本上就是南桥 ...

我已经说的很清楚了

网友:
RSMRST信号有没有。

网友C:
你要先查下南桥的工作条件,RTC电路,RSMRST。南桥旁的晶振。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要先查下南桥的工作条件,RTC电路,RSMRST。南桥旁的晶振。

RSMRST就是MPRW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