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C467A开机掉电

楼主(2011-10-14):
C467A,开机电流到0.7左右掉电,开始以为显卡问题,做了显卡还是一样,有人遇到过类似故障吗?

网友:
想学点经验呢  进来一看咋没人回复啊?  高手呢  来啊

网友:
0.7左右,感觉电压都出来了,,楼主是换得还是加焊的呀,,这系列的显卡最好更换,拆掉显卡会掉电吗?试试不上内存跑多少..

网友:
LZ要求救的话应该写清楚点,你具体做了些什么好让我们帮你解决,以至于不说些没有用的东西给你

网友:
看看内存的供电!或换个内存试试!几乎都是1.8V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