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sb接口传输速度很慢是怎么回事

楼主(2011-10-14):
一个杰微的520主板,插上优盘传输文件,速度非常慢,插上鼠标经常提示硬件不可用。前面后面的都一样,换过所有的 硬件,内存,硬盘,系统装了好几遍,都是如此,确定是硬件有问题了。高手给指导一下吧。

网友:
电脑运行正常的话,装一个USB卡吧?

网友:
硬件都换了,加焊南桥试试,

网友:
主班软故障难修啊,加焊北桥试试

网友:
楼主,几点0的USB?

网友:
这种故障好像是南桥的问题

网友:
是不是你用的是1.0啊?关掉它用2.0吧

网友:
Bios设置usb 2.0 high speed就行了,不行的话,加焊南桥

网友:
加焊南桥,看看行不行啊

网友:
先搞定简单的,搞BIOS,再来看IO/南桥/USB接口

网友:
520 果断做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