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式机IO带程序吗

楼主(2011-10-14):
如题,是不是有的IO要必须从相同主板上拆,此问题可能比较业余,请解答,多谢。

网友:
不是的,台式机很少有带程序的

网友:
不带程序   型号代号一样就行。

网友:
引脚定义一样的是可以替换的,,跟程序没什么关系吧

网友:
有关的  有的IO是带程序的

网友:
IO没有程序只是代换最好找到一模一样的

网友:
型号一样 直接代换就可以了  不过技嘉板子有点特殊

网友:
还没有修到过I/O带程序的,.

网友:
笔记本的IO有的是带的,台式机的是百分之99.9不带,剩下的0.01我是没有遇到过

网友:
台式机  基本不带  只有笔记本是带程序的

网友:
不带,看型号一样就可以了

网友:
目前接触的只要针脚定义一样的(相同型号的) 就可以代换

网友:
台式机IO和作为单片机的笔记本EC可能有较大不同,IO内部没有ROM,是不可编程的,不知这样理解对不对。

网友:
只要型号一样可以代换 ,台式机IO 不带程序...技嘉 是专用的

网友:
同意楼上的说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