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力局给我送RMB了

楼主(2011-10-14):
     呵呵,这2天忙啊,我们这边电力局的水货师傅把零线接成相线了,电脑,显示器烧了一堆一堆的,呵呵,忙啊,呵呵!

网友:
???????????????????????????,零线火线倒接会有问题么?????????

网友:
电力局的都搞错,是不是因为他们用电不用钱就乱搞。。。。

网友:
你是在什么地方啊,看看你那招不招水电工,我应聘去

网友A:
那如果2根都是火线的话,电器能用吗??没有回流啊

网友:
那要看是什么哦 有的是可以用的 有的是不能用的

网友:
呵呵,是挺赚的,

网友:
你作单位的工作啊 钱好赚不啊

网友:
那电力局亏大了,都要找他们报帐了.我家出现过这问题,电压过高烧了几个村的电视机,...

网友:
真怀疑电力局的技术问题

网友(点评):
现在电力局的人都不做工的,所有的工程都外包的。烧了还得承包公司赔。外包公司的工人的工资,比电力局正式工低N倍!

网友:
呵呵,那不直接 崩掉啦,好的你的生意啦 !

网友:
看来  只有换了  基本烧的很惨的

网友:
一般的居民供电,变压器出来的电采用的是3相4线供电,4线呢包含3根火线。它们的相位时序是不一样的!和1根零线。相线之间的电压为380V,相线和零线之间的电压为220V。而我们每家用的电就是一相线和零线之间的电压。假如这个时候零线由于误接到了另外一根相线上面去了,就是380V的电压了,所以结果就知道了,一烧一大片呀!只要是插到电源的基本都烧。特别是现在的电器都是采用开关电源!在待机状态电源也工作的。简单的故障是爆个300V滤波电容,在曝个保险。严重的电源烧的一塌糊涂。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如果2根都是火线的话,电器能用吗??没有回流啊

你用表量量两根火线试试,380V啊哥哥

网友:
从中可已看出那个电力局的师傅不是你老头就是你老丈人

网友:
给电力局修烧掉的电器我做过一年,电力局不会吃亏的。因为买年开始电力局就有500万的保险费用,这种烧电器,动力变压器等等全是保险公司付账的。修完费用给我们结算完,还要吃回扣。实际管理这些事情的领导还挣钱,烧的越多挣得越多。我们这里算是个小城市但是每年赔付的这种金额都基本保持在30---50万的,大城市还多。

网友:
呵呵,这边经常修到出一些小厂电工搞的,也是接错线路。
路由电源和液晶 一体板

网友:
楼主这下有的忙了

网友:
再请问,工厂用的三相线是3相4线吧?,三个火线和二个火线都是380v?,那为什么他们要用三个火线。。

网友(点评):
老兄,只能说明你没有一点电工知识,三相四线制的三相火线对零线都是220V,火线之间是380V,如果你的数学还可以的话你可以去算一下,A B C三相对零线是220V,每两相火线之间的相位差是120度。

网友:
这种人也可以在电力局上班???

网友:
总以为我修电脑的技术不怎么样 没想到还有比我更不专业的

网友:
2跟火线 380 电压, 那你这几天可有活干了
能赚一大笔

网友:
呵呵,电力局钱就是多,再给你送多几次就好了。爽了。

网友:
对你来说你赚了!客户

网友:
楼主这下赚大发了,什么时候要给我遇点这事,

网友:
多谢指点,涨知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