焊接

楼主(2011-10-14):
  对于那些大的IO我可以拆下来就是焊接不上去  ,有的焊上去了也不能开机。有高手能叫我一下波

网友:
首先把脚位校准,然后用烙铁定位,加锡,然后挑开,,论坛有焊接视频可以搜索看看,,讲得很好很详细的...

网友:
关键是定位要准 用大风嘴风枪去吹 最后再对一下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