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D520笔记本屏好暗,亮度无法调节?怪事

楼主(2011-10-14):
各位是师傅: 我这有台机子是DELL D520笔记本,屏幕好暗,调节亮度没反应,调不了。但是我开机的时候笔记本VGA端口插上外接台式显示器后开机屏幕正常亮,亮度也能调节。。。然后开了机把外接台式显示器拔了也正常。请问这是什么原因?说句简单话:就是要用外接台式显示器开机,屏幕就正常亮,亮度也能调节。不插外接显示器开机屏幕就暗,屏幕亮度也调节不。这到底是哪里问题???哪里供电不足吗?还是高压板吗?还是其他原因。补充下,我这台机子屏是原装的,原来的主板坏了,现在换了个新的主板,可能不是原装主板,现在就是这个情况!其他正常!

网友A:
楼主是原装屏吗,是暗屏还是无法调节亮度,如果是换了替用屏无法调节亮度,可以刷个程序试试,暗屏可以外接灯管测下高压条判断是高压条问题还是灯管问题

网友:
一般是驱动问题,重新更新下驱动!

网友:
你看看是不是原屏  不是的话,刷个屏码片

260 Bytes, 下载次数: 12, 下载积分: 下载分 -2 分, 下载 1 次

网友:
不会是主板的,你看一下是不是原屏   原屏的条码看得出的

网友:
你再看看屏是不是老化了  接上D520原屏线再接上另外屏的灯管测一下(一定要接屏数据线才会显示的DELL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是原装屏吗,是暗屏还是无法调节亮度,如果是换了替用屏无法调节亮度,可以刷个程序试试,暗屏可以外接 ...

屏是原装的

网友:
应该是高压条坏了吧
,,

网友:
先从装一下系统,不行再查主板屏接口部分。

网友:
像是驱动的事

网友:
还有不是原装的主板?笔记本

网友:
要是你会弄,那你直接改一下亮度开关不就结了吗

网友B:
实在不行就改个高压

网友:
DELL很容易坏灯管的!更换灯管就解决!也可以不换,拆开就明白了!灯管右侧焊接处烧断了!清理干净从焊!

网友:
引用 网友B:
实在不行就改个高压

请问怎样改高压??能告诉我吗

网友:
既然换过主板了,那就很可能是主板有问题了。检查下亮度调节信号电压是不是也随着改变

网友:
外接正接一起接又正常吗?望回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