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92J电流在0.55-0.34之间来回跳变

楼主(2011-10-14):
Z92J电流在0.55-0.34之间来回跳变
1、查全板电压都正常,CPU电压也正常,查了主复位无,追查CPUIC ISL6262CRZISL6262ACRZ不能与它替代)
2、查了IC的工作条件:
     1VR_PRGD0V
     3MCH_OK:3.3V
     5:0V
     4:3.3-2.6-1.46-3.3之间循环在跳。
3、追查CPU_VRON由门电路U3401转换而来。
4、查3401的第8脚电压也在跳,查第5脚的电压也在跳,查+3VS电压也在跳,但是+3VA电压一直保持在3.3V。查3.3VS电压是由Q6104来控制,查第2脚是由SUSB#这个信号来控制的,查SUSB#这个信号电压一直在跳。
5、难道是南桥输出不正常,不能轻易动南桥,查了SUSB#信号还到了Q6010这里:
FORCE_OFF#这个信号是华硕对整机电源的监测信号,如果此信号为低电压会立即断开电压输出,如果一直在跳或者不稳定,就会影响整机的电流也在跳变。根据这个原理来查了Q6010的第6脚也确实在跳,但是6脚又受5脚控制,5脚电压一直为0V,不正常,等于6脚电压一直受到SUSB#这个信号控制,于是拉电压到5脚位置,还是没用。于是将Q6010取掉,再测电压6脚稳定在3.3VU3401的门电路电压的8脚也稳定在3.3V,再测测CPUIC1脚VR_PGD电压3.3V,触发亮机。烤机一天OK

网友(点评):
ISL6262A和ISL6262可以互换的好不,我昨天就换了一个,肯定可以互换

网友(点评):
isl6262和isl6262a肯定可以互换的,我昨天就换了一个

网友:
取掉了呀,为什么不修出来呢,那也顶一个,呵呵。

网友:
请问楼主去掉Q6010后有没有在补一个上去呢

网友:
没有补,这个信号必须维持在高电平整个才能稳定。

网友:
我记得有一次我用ACRZ代替了CRZ这个IC,装上去不行。后来就一直没有替代了。

网友:
听过人家说ACRZ代替了CRZ的用会引起电压跳变的问题喔。

网友:
ACRZ与CRZ的确不能替换!

网友:
引脚定义不一样。

网友:
R6022有问题没

网友:
华硕的类似故障很多。

网友:
没有补,那ASUS设计的这个保护电路就没用了啊,(强制关机电路,只要有一组电源好信号不正常,也不会掉电了啊)

网友:
CRZ  代换 ACRZ 一次,换后能亮机,但不稳定。  换了个新的CRZ就没有问题。

总结,确实不能代换。

网友:
是6010a还是b啊!

网友:
这两个芯片好像不可以代换吧,我也换过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