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 N80V 拆COMOS 电池开机 上COMOS电池不开机

楼主(2011-10-14):
同上  :华硕 N80V  拆COMOS 电池开机  上COMOS电池不开机
  机主自己更换LED 液晶屏   后 不开机   待机电流 0.02
   裸板点  拆COMOS 电池开机  上COMOS电池不开机(屏 电池 硬盘 光驱全拆 )
   CPU 内存全下   拆comos电池 上电开一次   装上就不开机  按开关键无反应
   确定按键良好     拆COMOS电池开机显示LOGO 正常
   无维修思路    求解 。。。。。。。。

网友:
我遇到情况与楼主相反的,加上电池是加电就开机不用点开机键了.拿下电池就正常加上电没返应点开机键才开机.这块是精英的ECS  P4M266的板子,南桥是VIA的.请哪位高手同时指点一下思路.

网友:
我觉得应该检查下RTC相关电路有无异常吧。(新手拙见)

网友:
换个CMOS电池看一下 开机后更新一下BIOS看一下

网友:
换个io试试

网友:
查一下RTC电路到南桥

网友:
刷bios    试试     不行   在换io    试试看

网友:
以前修主板也遇到过,当时刷了bios,换了南桥,看了下电路也没什么问题,不清楚什么原因。最后无奈客户来要板子了。

网友:
没思路啊  开机后全部正常    元件损坏  ?   软件问题  ?、、、?????????

网友:
刷下BIOS看看,BIOS引起的问题是千奇百怪的。

网友:
楼上的  不上电  好像和BIOS 关系不大吧

网友:
IO 是IT8752TE       141脚开机触发脚,64脚触发南桥,还有126脚也应该是高电平的
按开关键   141脚有3.3~0 的跳变      64 脚无反应  3.3V   126脚维持3V左右

取下COMOS电池 冲击开机  64脚无变化 上电后一直保持3.3   无明显变化

按关机键 64脚跳变为0V 后持续3秒后 关机 指示灯熄灭

神啊   咋整啊

网友:
检查南桥晶振!遇到同样问题更换晶振解决!

网友:
休眠电路吧

网友:
那就直接不上电池吧。。。。

网友:
说不定也可能是南桥的问题发表回复

网友:
感谢大家指点    楼上真是挣分当  一个贴  做2个发        自己继续丁     这故障还不少见  百度了一下
有搞定的高手麻烦说下

网友:
有哪位大仙 知道本机的休眠开关在哪儿      谢谢  最好上图

网友:
先换南桥的晶振,不行的话,就是南桥的问题了,CMOS电池电路和南桥我直接的关系

网友:
楼上正解,RTC电路,晶振及周边元件,南桥

网友:
CMOS电路
南桥,可能大些
鉴定完毕

网友:
还没解决 挖坟一次 问一下 这个机器的 休眠开关在哪儿啊 ? 只在屏上找到快磁铁 就没见干簧管 等等东西 求教

网友(2019-09-17):
电池不开机
专题:
https://www.chinafix.com/zt/10806-1.html

网友:
华硕电池不开机
专题:
https://www.chinafix.com/zt/33711-1.html

网友:
装电池不开机
专题:
https://www.chinafix.com/zt/13253-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