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GA刮锡,老是把焊盘刮起

楼主(2011-10-14):
感觉已经很小心了,应该注意什么

网友(点评):
烙铁头质量不好也不行呀。你看看你挂的都有痕迹,工具一定要好

网友(点评):
楼主不用吸锡线的么?

网友:
加焊膏,烙铁温度调高点,动作温柔点。就OK了

网友:
涂一层薄薄的焊膏再用烙铁拖,滚锡球一样,,把多的锡滚掉之后用再用吸锡线拖...

网友:
大哥,你肯定是力气大了,烙铁的温度低了,就掉了,或者温度过高,托的时间太长了,也会调的,自己要把握好啊,还好不是PCB ,要是PCB 那就惨了啊

网友:
楼主太用力了, 加点助焊膏 让锡球滚动

网友:
烙铁基本功太差了吧,加点焊油轻轻刮,会好很多

网友:
恭喜你,要补点了哦,很有点麻烦哦

网友:
吸锡线如果被粘住不要用力拉扯  上点焊宝把烙铁放上去等它熔锡了再拉! 这东西 别心急别太用力!你怎么对女朋友就怎么对它,你如果对女朋友又打又踢算我没说!

网友:
   板子废了,如果不会飞线的话

网友:
感觉不是你的锡不行,就是你的烙铁不行。要不就是楼主天生神力,

网友:
温度,力度,焊油,必须配合好,先在料板上多练习,练习好了在修
客户的维修板

网友:
多练,手感问题,搞多了自然就了解了。

网友:
锡的杂质太大了吧,要么烙铁温度太低了。

网友:
温度手法要控制好,不然容易掉点

网友:
兄弟记得,是用温度去熔化的,不是用力刮掉的。少用力,多感受温度。

网友:
打胶的怎么搞?

网友:
掉几个没关系的,我每天都这样,不要给老板看到就好了,就是做出来的桥有点残疾

网友:
是的,AMD的CPU的角断了几个都还能用,我遇到过

网友:
楼主你小心点嘛!天生怪力啊!这样刮都能刮坏!烙铁的温度要高啊

网友:
个人感觉这个与工具有关,还有吹的时候放点松香水进去,会很很多。

网友:
老是这样的话总有一天会赔机的。

网友:
温度太高,烙铁口太锋利或有尖刺,助焊剂太少或不好,拖焊时太用力碰到焊盘等都容易引起掉焊盘。

网友:
好像是空点啊,不要紧的。

网友:
来跟着学习下,还是新手

网友:
换个好点的烙铁,无铅的

网友:
应该多上的焊宝,再托锡焊点,对吧,注意力度,只要焊点饱满,明亮就行了,有的说不用刮平行,主要是保证每个焊点的锡均匀就行,不要有的高,有的低,对吗。

网友:
我是新手也,碰到几次

网友:
温度太高

网友:
楼主千万不要在客户的板子上做实验啊

网友:
最好用吸锡线来弄,这样比较不容易伤焊盘

网友:
温柔一点。 先找好感觉再来做会好些吧。

网友:
有图纸看看 说不定是空PIN 没事的

网友:
好像温度不够。粘烙铁上被拽掉了。

网友:
烙铁温度偏低,再加点焊膏

网友:
动作要温柔啊

网友:
应该都是尸体了,温度和力度这个不好说要靠经验了。。。

网友:
多练!只要功夫深,烙铁也成针。

网友:
兄弟先找有铅的焊锡托一遍,这样温度就低下来了。

网友:
如果是刚取下来的时候还可以理解,要是拖的就…………

网友:
哥们   要想不掉点  就要用像对待女人那样的那种温柔来对待BGA啊

网友:
看到你的图片我仿佛看到一个场面。。。。。一个在搓衣板上面用力搓衣服的怨妇滴特写。。。。兄弟,这个需要你温柔的对待他,而不是暴力

网友:
呵呵,个楼主言之有理。学习学习。

网友:
这个这么大的焊盘我一般不会搞掉,只有很密很小的有机率会掉

网友:
温度没够吧 加点温度再加点焊膏就好了

网友:
我现在BGA还不熟悉,看了LZ的,看来真的要下点苦心才行了。

网友:
你不会温柔点啊  那要是小姑娘。。。。。。。。。。。。

网友:
一定要温柔

网友:
温度要高,焊油要上,刀头或者马蹄都行,不要死刮!

网友:
用吸锡线了。。。。。

网友:
PCB拖时涂些焊宝,用烙铁压着吸锡带轻轻拉(用手摸着无突起,全部平的就OK了),芯片也是一样。如果大批量芯片需要去锡,可以考虑使用除锡风刀。

网友:
楼主:说你功夫不行,那还真是委屈了你!!是你手上的家伙不灵!!烙铁在需要高温运行并输出足够热量的时刻,它不給力了,而你操作速度也'我行我素',掉点,难免的!!试试:焊点变光亮了,才前进!!但不能光亮太久才前行哦!!否则一样的掉点的!

网友:
温柔、温度

网友:
用烙铁加有铅的焊锡丝拖一下!

网友:
我感觉我掉点是因为温度过高导致的,不过全是空点。

网友:
看来四楼没有看到PCB也掉点了哦、呵呵

网友:
BGA啊 BGA啊呀  说它好用吧焊着焊着就不行了,成功率很低。说它不行吧有的时候还一次加焊成功。

网友:
这是拔起来的时候掉的吧, 应该不会是刮掉的吧, 没有这么猛的烙铁吧。一般情况下想刮起来都难呀, 还刮了个洞,烙铁又不是刻刀。

网友:
受热不均  风枪和烙铁一起上

网友:
   温度够还是工具不行?不要把烙铁放在上面很久.

网友:
听各位大虾的指点,多练练你就能成仙啦

网友:
温度没有调够,长时间低温容易造成PCB板鼓泡、分离。。。。。。

网友:
焊膏少了
烙铁头不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