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能帮我分析下这个电路啊

楼主(2011-10-14):
草图...将就看下....目前的状态是R6,R7两个被拉成5K....我不知道哪个器件坏了...请高手帮我分析下

网友:
最好拆下来测量哈,电阻在线量的时候有并联的原件,不准啊

网友:
电阻阻值只有变大怎么会减小

网友:
把电阻拆下来测量吧,电阻阻值不会被拉低的要么电阻本身不良引起...

网友:
元器件不是很多  拆几个电阻量下  空的时候量量  只有图不好判断

网友:
电路板有漏电的可能

网友:
电阻并联在路测不准的

网友A:
Q1、C6和左下的二极管查下。
你的图不知道是不是还有没画出来的元件,所以不好直接判断是哪里坏了。
在路测量,还要注意是正向测量还是反向测量,你可以把表笔对调位置看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Q1、C6和左下的二极管查下。
你的图不知道是不是还有没画出来的元件,所以不好直接判断是哪里坏了。
在路 ...

接5V那个二级管应该挂掉了

网友:
可能哪短了,使得电阻并联了,所以在板子上被拉低了!

网友:
你说拉成5K是什么意思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Q1、C6和左下的二极管查下。
你的图不知道是不是还有没画出来的元件,所以不好直接判断是哪里坏了。
在路 ...

谢谢版主啊。。。问题解决了。。。。接R6R7前面有个座子虚了可能短路了。。。

网友:
与 R7 R6并联的原件 或者与R6 R7串联接地元件 都会是板载R6R7阻值变小

网友:
Q跟D量一下

网友:
电阻并联在电路上要拆下来量,在电路上量不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