铭瑄AM2主板CPU供电问题

楼主(2011-10-14):
今天遇到一块铭瑄主板不跑码,查核心电压1.0偏低,插一个贴片电容充放电过程较长,拆下后测试电容正常 不知道该怎么维修 ,希望高手指点

网友:
加焊北桥吧

网友:
核心电压偏低和北桥有关系吗  为什么  谢谢你

网友:
因为AMD芯片的板,主板CPU电源管理芯片的控制信号是受桥控制的,如果桥虚焊会导致CPU电源管理芯片不工作

网友:
哦理解了谢谢你们  我来加焊一下试试

网友:
加焊完的结果呢? 希望楼主总结下发个帖子

网友:
桥供电正常吗?32M晶体正常吗,正常的加焊桥

网友:
谢谢大家问题解决了  是北桥的事加焊后问题解决

网友(2014-04-17):
    我也有一张     加焊不行啊

网友(2015-11-08):
加焊北桥南桥都不行,怎么搞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