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屏无规律?

楼主(2011-10-14):
   各位请帮帮我吧。客户电脑用一段时间就会黑屏。我到客户那里我一开电脑又能开出来了。我走了没多久又黑屏。再回去把主机拆下来。将独立显卡插掉用集显,开机有显示了,然后将系统重新装了一下。过了二天
我以为好了,客户又打电话来了说还是老样子。又黑屏。我又去将内存拆下来又重新装上。开机显示。过了一天客户又打电话来了。还是黑屏。他那里电压是稳定。我不知道是什么问题了,请高手指点。

网友:
换内存了吗 可以刷个BIOS试试

网友:
需要清理  了

网友:
确定显示器没问题???  测下他家额电压

网友:
要确定是主机,还是显示屏问题,黑屏时主机键盘有没有反应,主机的话,拿回来修才行。

网友:
是电源问题吧!

网友:
有可能是显示器本身的问题,与主机无关啊。你要先确定一下。

网友:
再去时带一个液晶显示器当场试试,看是不是显示器问题,主机坏了要带回来慢慢修咯

网友:
各位现在这台电脑又变成会重启。有时10分钟一次。有时20分钟.有时更长.什么破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