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师也粗心,成功修复HP DV7开机无反应的问题

楼主(2011-10-14):
    今天在公司拿到店里送回的DV7主板三片,经理拿给我两片,这三片都拿给我学习笔记本的老师修过,没有修好(老师跟我们老板认得,所以拿给他修去了,一般我们只修小问题).经理分给我两片,一片给另一个同事.拿我手里的老师都标好了他认为可能的问题.一片写有"供电芯片坏",相信老师的,去找了块DV4烧糊的料板拆一个换上,真OK了.那另一片上面"已经换显卡和南桥,无开机,拿好板对照看是不是掉件",我的天,已经做完显卡和南桥,估计是加焊完不行,再拆下来重新做过而以,GF9300的桥可不便宜.桥都做了,还是一做就两桥,想不明的是为什么不开机为什么要做显卡(请知道的师傅说说)!!!! 板在手上,看了下,然后插上直流电源,待机居然是0.16,这么高吧,正常DV7应该是0.02-0.03才对高点0.06有时候也正常使用,但0.16也太高了吧,想了下,又不开机不触法,南桥做过,老师做桥技术那是95%的概率,一般他还是土炮,相信他,那问题还在哪里呢,现在待机有点高,I/O应该没有问题吧,那BIOS呢,想到这,不管拆好板上的来试试先,换完之后,先给好板上电,这一上电,问题就出来了,好板用坏板上的BIOS待机也是0.16,这么简当吧,再试坏板,居然开机点亮.以下就不多说了,有说的不对的地方可以指正.再提醒下各位新入行的朋友,还是少动桥,也修小的,这是我们老师在学校上课讲的,居然他自己犯这毛病.

网友:
呵呵,大师傅也经常会出错的

网友:
人无完人。很正常的。
所以说,修不好的一定要换人,最后才换板哈哈

网友:
知道不一定会去做,懒得去动脑筋了,直接干桥

网友:
这种情况难免的,正常呀。

网友:
有的机器就是这样的  EC没有能够正解读取代码   电流就会高出一些  至于为什么我还不知道
   反正是有这样的情况了

网友:
这种情况很正常,是不是很有成就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