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维修求助-换电源高压一体板后白屏问题

楼主(2011-10-14):
首先感谢大家能够进来关注我的维修问题,一台优派VE510B显示器,雷击了后,开不了机,不通电,电源指示灯也不亮,拆开后发现有几个开关管坏了,检测还有好几个电阻也烧了,保险挂了,后来找不到相应的配件,就想换一块电源高压一体板,原本电源板是带两灯管输出的,现在新的是四灯管输出的,高压板芯片是BIT3193G,把15脚的架空去保护,只用一组(一组是两灯管)灯管,由于新板是12V 跟5V输出的,旧的也只知道上面其中一个标有3.3V,我现在是把新板上的5V的接到驱动板的3.3V上,地接地,ON/OFF接上,开机后指示灯亮了,灯管也亮了,也接了屏线,就是白屏,屏幕没有提示无信号这类的文字,测量屏供电,都没有5V的电压,最高都是0.几伏这样,这个问题是倒底是驱动板上少某一个电压还是电源板输出电压不符合驱动板上的电源,或者是屏线问题还是屏的问题,屏线有清洁过。补充个问题,就是按开关后,指示灯亮了,但灯管好像不受控制,灯管也亮,再按了开关指示灯灭了但灯管却黑屏了两秒钟后又自动亮了起来

这个是旧的电源板接到驱动板上的接线口

旧的电源板上的接线头,右上边的三根线其中一根有ON/OFF标志

这是新的电源板上的接口定义,

这是旧的电源板上的接口定义,由于现在旧的没有电源输出,只能看出有一个3.3V的标志,其它的不太了解是什么意思

只要按下面的图接三根线就可以了吗?

网友:
上面的新高压板连线方法怎么正确接到驱动板上呢?只要接三根线就可以了吗?还是怎么接法?

网友:
楼主头象犯规了,不换的话会被封的哦

网友:
驱动板应该需要一个5V的供电,还有一些是3.3V的,你更换电源板白屏会不会是接反了屏线或者原来的机器屏本身也有问题,这个也需弄清楚

网友:
楼主的文章没吸引我,楼主的图像差点把我眼球定格哈哈哈一个12V 一个5V一个地线应该还有一个控制线(开关|)

网友:
就接三根线,5v,开关,地线

网友:
有的驱动板有3.3V的供电。不要搞丢了。3.3v不能直接上5v的。

网友:
还是驱动板连接的不对。仔细查一下

网友:
关注中

qiyidiannao2011 -1

网友:
很明显,你驱动板上面有个3.3V没有接,直接加个DV12转5V3。3V的小板,把那个3V补上就行了

网友:
找一个开机3.3V,关机0V的信号线拉过去就行了。
我换个三星的通用版,也是关机白屏,找不着信号线,后来把按键面板上的开关线剥个口拉过去。关机不白屏了。但平常用的时候会白屏一下。

网友:
3.3V没接对

网友:
我就是怀疑这个,驱动板需要的电压是3.3V的,我给它上的是5V的,可能是电压不对工作不了,

网友:
先要把电源的定义搞清楚才行,不然乱接会烧驱动板的

网友:
      关机白屏. 你新加的电源一体板,高压板的开启信号你有没有看一看呢?  关机白屏?  先研究一下旧板上的开启信号是怎么整得。 驱动板也要检查...  慢慢整...   想清楚了在动手

网友:
你把电源板上的输入输出和控制线搞清楚了在动手吧!

网友:
线的定义是不是没接对,灯管怎么会不受控制?

网友:
新的电源板与坏的输出电压不一样,不可以改的,

网友:
你按一下开关,看一看是否有图像。高压启动信号接错后就会出现通电白屏,开机的就没事了。

网友:
明显是少了个3.3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