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求华硕X81S图纸,谢谢

楼主(2011-10-14):
此机本来是上电正常的,只是显卡板坏了,换了新显卡板后,按开关电流到0.4就掉电了,反复试了几次故障都是一样,怀疑买的新显卡有问题,现在是拔掉显卡后按开关没有反应了,有待机,却3V,5V没有。开头上有3.3V
。现在没有图纸,不知道上电时序,IO是IT8511TE的。有图纸的分享一下。在此谢过

网友:
会不会休眠开关出问题了。

网友:
这个图纸是吗?

网友:
不会A8E 的,A8E的我有,IO引脚定义不一样。休眠开头也没有问题,我试过了。就是插了显卡后就成这样了.

网友:
估计是你买的显卡板不对或者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