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打开网页经常自动关闭是什么问题

楼主(2011-10-14):
打开网页经常自动关闭,有时开一两个就关闭了,,有时候又不会很不稳定,是怎么回事,,系统重装还是一样无果,会是内存引起的吗?有遇到过此类问题的友友给点提示呀...

网友:
吧键盘去掉,试试

网友:
那也要拔下来试试哎~起他不知道

网友:
可能是内存吧,也不是很清楚啊.

网友:
很明显是系统故障。你重新安装完成后,肯定在系统未重启的时间段是好的。但机器重启一或2次后,就会出现。这是因为在其它盘还有破坏的程序存在。。

网友:
你可以试试Linux Ubuntu Live Edition. 里面有游览器,可以试试LInux看会不会自动关。 LInux超稳定, 如果在Live Edition里面还是这样, 电脑硬件有问题。

网友:
ubuntu.com
Ubuntu 是免费的, 用它来测电脑很不错。呵呵。

网友:
硬盘或内存
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