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能终端设备维修论坛
饭山15寸液晶难开机,开机后按键全失灵。

楼主(2011-10-14):
有时开着机了按键却全失灵。。。有时还会有规律的自动开机和关机。。。大概5到6秒左右。请教下这是什么问题?
问题

网友:
晕发错地方了,是电脑液晶显示器的

网友:
开关板的问题吧,吧所有的按键都换成好的,如果还不行就是驱动板的问题了

网友:
把所有按键全换了,,,就OK了,,,不信你换试试。。

网友:
是开机按钮卡住了,导致其他按钮失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