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1420新发现讨论加费力维修过程第一次发帖不大家不要笑话哦

楼主(2011-10-14):
同行维修师拿来两块1420的板,让我修好一块就行,我把两块板分为A板和B板,两块板都是加电掉电,同行拿来时说过两个板都是他修过也拿到别家修过,先说A板,最先故障是花屏,同行换两个显卡之后不亮机了,然后做了北桥之后开机掉电,想是北桥做坏了,吹下北桥一看果不其然掉了许多点就此宣告报废。B板之前从顾客接手就掉电,待机电流正常,开机0.56-57掉电,显卡,IO,BIOS以及南桥晶振和IO晶振谐振电容都动过,51120芯片也动过,看到此景很是头疼,先不管那么多量量再说,各个供电都很正常,也就是开机就量,当然掉电了就量不了了,掉电还可以开机,手感各个芯片无温度,表示主板没有运行,像是什么开启信号缺失造成,当时感觉南桥坏,完全凭经验,没细测就找个料板拆南桥HBM的,我一般都是发料板维修,不发芯片,料板划算哦,快速值好锡装上开机故障依旧,头又疼了,只好打开图纸细测了,细测发现了大家不知道有木有发现,B板PR207没有厂家直接用锡连接的,当然看图纸此电阻很重要。然而A板也是没有,但没有用锡连接,当然这都是出厂就是这样,凭眼观不是人为的,我把B板PR207断开,开机只到0.12电流,几乎所以电压均没产生,待机3 5V有没细测;而A板本来就是断开的,开机个大电感电压正常,就是奇怪到这里了,希望高手们注意。再来说B板看着图纸细细测了一个多小时,没发现缺电压和信号,不知道哪里出了错,我还是认为是南桥出的错,于是又把A板的南桥拆了,知道A板原先可以亮机的,南桥又没动过肯定是好的,当时也有烦了,同行不时的来问好了没,到现在我还没找到问题的所在根据时序只能考虑南桥了,没想到做好南桥加电电流刷刷的上,跳变正常,看电流就知道亮机了,拿过屏来一测熟悉的DELL出来了,心里很是高兴此机报的400大洋啊,装机全测一切正常。

网友:
看了楼主密密麻麻的写了一大篇幅就400比较吸人眼球,呵呵,,楼主在哪发展呀,,报价令人如此青睐...

网友:
楼主,你这是瞎猫碰死耗子吧!让你遇到了,要是不亮了,我估计你要疯了,不过佩服楼主的动手动力.我修笔记本最怕了的就是植株,我的妈呀.那细活不是我能干的.

网友(点评):
我就最喜欢植株了

网友:
佩服,要是我换一次南桥不行,说实话,我就起不上力去做。你还真是有毅力啊

网友:
换桥 比较费事啊,

网友:
楼主说了半天,我还真没看懂,如何判断南桥的。。。

楼主说了凭经验
同问

网友:
不管黑猫白猫抓得到老鼠都是好猫,我看了半天图,都不知道楼主所说的PR207在哪里?

网友:
很专业的路过!

网友:
图最下面不是PR207么,没有一个注意过么,还有就是DELL1420不进水的板,除了显卡爱坏,就是南桥了,怎么判断的,细测IO和CUP各路信号能判断90%南桥故障

网友:
看了深有感触。

网友:
应该把你发上来的电路图 讲一下

网友:
楼主好样,非常有耐心呀,

网友:
没有看出来PR207是控制什么的,是不是启保险作用还是分压

这个电压主要是由EC-PWM-2控制

网友:
学习了,以后遇到问题,我也先这么干了再说!

网友:
看来楼主是经验为主的维修啊!~

网友:
设想比较大胆 但是符合实际

网友:
楼主的经验还是很厉害的。就是能不能判断南桥坏说的仔细点啊

网友:
楼主眼力真好啊~~

网友:
400元,可以换主板了

网友:
我们这边最多报的了百来块钱。。。。。收400的话你同行不知道自己淘宝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