饭山15寸液晶显示器难开机,有时开着却按键全失灵。

楼主(2011-10-14):
有时开着机了按键却全失灵。。。有时还会有规律的自动开机和关机。。。大概5到6秒左右。请教下这是什么问题?。。。。晕~~刚才把这贴发到液晶电视那里去了。

网友:
别提了哥们!我最近遇到一台AOC196S+,客人拿了两台过来,一台花屏一台不开机.客人在那里唠叨没完,搞得比我还专业,真不知道是我修还是他修.先修花屏的,折开一看,电源板完好,12V,5V都出来 了.再看看驱动板,有被人焊过和痕迹.看看没有太伤的外伤.把部件装上,不显了.先放着再另一台.
折开后,看了看电源板和驱动没有外伤,开关不亮,正有一个开关换过一,亮了一切正常.好了,这下来搞花屏的吧.把那台好的电源和驱动装上,也花屏.于是判断是灯管或者屏,于是又把它原来的电源和驱动板换上,不亮了.无论我怎么整都不亮了,客人说我给他修坏了.我真是冤死了,我都没有动过维修工具,何谈修?幸亏他当时也在场,要不然的话,不知道他不要什么理论.在我检花屏的过程中,高压板接口有电火花的痕迹,我不因为是高压板那里出了问题,还是灯管那里出了问题.
不过开关指示灯常亮,我亮一下下开关有电压变化,应该是有电压变化反馈到了芯片,可是芯片没有反馈到开关指示灯.求高手解答!

网友:
你说得太乱了,没看明白,不知道两台什么问题,所以不好解答哦

网友:
主要检按键板,或是按键板上面的电阻,如果都正常,就驱动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