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正s360r不触发

楼主(2011-10-14):
今天维修一台方正s360r 待机电流时0.016 开机键上有3.3v电压,按开机键,电流瞬间上到1.5一闪而过再掉到0.057,再就没有反应,测系统供电3.3pcu,5pcu没有,芯片是8744ae ,插电源久了8744ae会发烫,在网上查半天没有找到s360r的电路图,也没有找到8744ae的管脚定义pdf,现在手头没有8777ae ,所以无从下手,请高手赐教谢谢。

网友:
在触发的瞬间应该是有电压出来吧

网友:
有短路咯 都自保了

网友:
先看看8744的负载有短路的没有

网友:
短路查吧 后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