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引导

楼主(2011-10-14):
华硕主板P5N73,显示器有显示,主板自检过后在显示器的左上角就一光标在闪动,不进入系统的滚动条,我以为是系统坏了,重装系统后依旧如此,把硬盘放到其他电脑上使用,可以引导进系统,因此判断硬盘无问题,更换硬盘也不引导,在bios下设置从硬盘启动也是一样的,把bios设置成最佳设置,刷bios、南北桥加焊,实在没有没有办法,CPU、内存更换之后,故障依旧,把bios设置成U盘启动,同样无法引导,小弟恳求各位大虾们给我指条明路?(因为主板可以点亮,所以主板上各种电压值全部正常)

网友:
杀SB吧,好的可能性大一点

网友(点评):
难道是南桥坏了吗?

网友:
不是板的问题吧,把硬盘低格下就OK了,这问题经常见

网友(点评):
谢谢 我去试试看

网友:
加焊不行,重植桥吧。

网友A:
硬盘在其他电脑上可以正常使用吗?我感觉是主板问题,是什么主板,支不支持u盘启动的

网友:
那就把那个硬盘放在其他的主板上装系统了,在放回你这个主板装驱动了,有些东西就是这么怪的,我也碰到过这样的问题

网友:
不能引导U盘 你怎么装的系统?  光驱?
如果光驱可以 试试光驱PE diskgenius 更新磁盘MBR 我这样解决过这样的问题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不会吧  U盘都不能引导了,你还低格硬盘啊!!

拿到别的电脑上面去可以不

网友(点评):
可以用,硬盘肯定是没有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硬盘在其他电脑上可以正常使用吗?我感觉是主板问题,是什么主板,支不支持u盘启动的

硬盘放到其他主板上是可以的,系统也是在其他主板上ghost进去,想放到此板上安装,就是不引导

网友:
试试DM分区吧,或许可以。

网友:
你能重装系统是在本来GHOST?说明主板应该没有问题,是不是接口和线的问题

网友(点评):
我是在其他电脑上重装系统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拿到别的电脑上面去可以不

到别的机子上低格下再拿回来看看

网友:
用 诚龙网刻

网友:
试试dm分区了。

网友:
用硬盘装看看

网友:
在别的电脑上格盘分区在安装系统复制好后关机,再把硬盘装到你那台电脑上安装系统试试

网友:
硬盘对拷

网友(点评):
什么都不引导,怎么个对拷呢?

网友:
换硬盘试试

网友(点评):
故障依旧

网友:
硬盘估计没问题,硬盘数据线或南桥芯片倒是可能有问题

网友:
看看是不是数据线不好啊

网友:
如果如果这种情况最有可能的就是BIOS问题了!

网友:
这个不是应该修复下mbr就可以解决的吗?

网友(2013-05-28):
硬盘有问题不能引导,主板问题不能引导,内存问题不能导,数据线问题不能引导,U盘问题不能引导。慢慢试吗。

网友:
低格硬盘,我遇到过这样的情况。

网友:
BIOS恢复出厂试试:因为优盘不能启动,光盘不能启动。换主板试试

网友:
我这也有一个  是华硕的 U盘 硬盘 光驱 都能认到到时就是不引导   南桥都换了 BIOS也刷了  还是不行 不知道是哪的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