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芝M300笔记本内屏不显的维修

楼主(2011-10-14):
朋友拿来一台东芝M300笔记本,故障现象是外插显示器显示正常,笔记本自身屏幕不显示,既没有背光也没有暗影,更不是用键盘切换输出引起的,朋友说换过显示屏却还是不亮。据此可以初步判断本子的绝大部分功能是正常的,只是没有LVDS信号的输出。
按照上述思路,首先测量供给显示屏的3.3V电压和LVDS信号,确实是没有。而外插显示得很正常,并不花屏,说明显卡芯片虚焊的可能性不大(有些内屏不显的故障是由于显卡芯片虚焊引起的,但这种情况下外插显示往往会出现花屏)。估计可能是GPU没有检测到显示屏造成的,用示波器测量屏检测信号,发现EDIDCLK信号不正常,如图1所示。
因为时钟信号(CLK)只由主机发出,所以可以对该信号进行修正,如果是数据信号(DATA)就不行了,只能更换显卡芯片了。附加的修正电路如图2所示。
去掉RP66电阻,将其34脚用0欧的电阻连通,这是EDIDDATA信号,1脚接附加电路的输入端A点,2脚接附加电路的输出端B点,将R4从原来的3.3V1脚移至3.3V2脚(这里说的1-4脚指的是原RP66的引脚点)。接好后通电测量B点的信号幅度正常,断电接上显示屏,开机还是不亮,郁闷!难道这样改装不行吗?就在准备放弃这种方法去订购显卡芯片的时候,突然想到朋友说换过显示屏,会不会是屏的型号和原来的不一样呢,当然原来的是什么型号我也不知道。手头没有14”的宽屏,只有一个B154EW02的屏,先插上试试,“TOSHIBA”出现了,真是兴奋异常。把15屏的码片吹下来,备份数据,写到14”的屏里,装机,OK

网友:
意思是原来的信号幅度不够?你加一个运放放大?

网友:
没看懂什么意思啊

网友:
有点像是反相放大 楼主是否可以说明-下原理 出示一下正常波形图?
现在手机上网,明天用电脑给你加分

网友:
没看懂啊真是

网友:
没看懂什么意思

网友:
好像是刷吗片了吧

网友:
"佰信一笑"分析的对,原来的信号幅度太小了(是显卡芯片的局部损坏造成的),终端设备(屏)识别不了时钟信号,也就不给主机(显卡芯片)作任何回答,所发主机就检测不到显示屏的型号,就没有LVDS输出.正常的信号波形幅度和第一个图(DATA)是一样的.
只是这里用的不是运算放大器,而是比较器(运放的速度太低),是正相比较,不是反相比较,更不是反相放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