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驱和硬盘冲突怎么很好的去解决。。

楼主(2011-10-14):
         机器进系统慢 要么卡机死在那,第一肯定是是排除系统,内存。这些玩了就是光驱了(当然也会有其他硬件了)可是如何很好的去解决呢?换?本来的也没坏,换也没理由啊。做南桥我想做好的机率也不是很大吧?刷个BIOS?  有可能吗?除了这些还有什么呢?

网友:
是IDE接口的吗?要做的话直接换南桥了.南桥很多相同的.要不就

网友:
笔记本的也会有冲突?没过见

网友:
宏基ACER的机器吧,如果是的话,建议你多换几个镜像,或者是step by step安装吧